三星P2250显示器自动关机而且电源指示灯也熄灭

楼主(2012-02-23):
三星P2250
                              当初客户拿来一台三星显示器P2250黑屏而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客户说有时能正常使用如果不关机就不开机只有把电源线拔掉在插上可以使用后来就一直不开机
                                           等客户走后拆开显示器检测电源部分是好的 怀疑是驱动板有问题于是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了下可以点亮 就买了个原装驱动板装上可正常使用 。过了几天客户又来说显示器还是有问题 说用着用着就自动关机而且电源指示灯也熄灭了 然在开的话又可以使用,有时一天出现几次有时出现一次 。

网友:
是触摸按键坏了,要整个换的。

网友:
轻触开关轻微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