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白屏一例维修

楼主(2012-02-23):
15寸清华同方LM720白屏~
    惯性思路橡皮擦屏不行,换驱动板还是白屏,可以确诊问题出在屏电路~
           量保险相通好的,继续找~找到C57位置的电容短路,拆掉重新换个上去~故障解除~
                                 小总结:很多白屏基本都是F1保险左方的电容坏,基本一查一个准,当然其他坏的也多,仅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12-2-24 18:38):
这两天收到好几台白屏基本都是保险左边的C系列电容坏~

电阻短路????C57怎么说应该是电容吧 不会是电容电阻都分不清吧

网友:
你修的是屏上面的电路还是主板上面的电路啊?坏掉的电阻原阻值是多少的啊?还有C54附近短路怎么是电阻坏掉引起的呢?电阻损坏只会开路,不会短路的啊!请楼主教教。。

网友:
   屏电路

短路,电阻为零~开路理论上认为这个回路电流为无穷大。
      打字打习惯了,经常把电容和电阻打混在一起,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楼主没测屏供电吗??那电容短路的话屏供电应该会被拉的很低的吧 ...不需要先换驱动板吧

网友:
呵呵很常见的逻辑板的F1保险开路首先就怀疑供电滤波电容是否存在漏电或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