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网线打叉

楼主(2012-02-23):
我一块主板,网线打叉,网线是好的,驱动也是正确的,网卡接口也换过,很无语

网友:
把问题说明白点,不懂你说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最好就是换班子

网友:
网卡芯片呢?

网友:
芯片有问题了,换

网友:
原因有好几个方面,除了网卡接口外,还与路由器、网线、水晶头、网卡芯片、南桥、驱动等有关,呵呵,楼主的问题有点笼统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