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打阻值详解

楼主(2012-02-23):
对地打阻值,或者对地测数值,最准确的应该叫做二极体值。这是最常用的测量方法,原理是测量接地点到测试点的压降值。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把万用表开到二极体档,然后红色表笔接地,黑色表笔接欲测量之位置。然后看万用表上的读数即可。一般用在测量各个基本电压如12V,5V,3.3V,5VSB,3VSB等是否对地短路和量测控制信号和AD信号线是否短路和开路。二极体测试法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测试方法,例如在主板不加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来测量ATX插座上的12V,5V,3.3V是否对地有短路或微短现象。来确定上述的几个重要电压是否短路。又如测量PCI上的AD线的对地二极体值,可以确定南桥到PCI的AD线是否有开路和短路,来判断南桥工作是否正常。测量USB口,网卡接口,COM口,LPT口信号线的对地二极体值,可以用来判断相应的端口和控制芯片是否工作正常等。二极值的叫法,是台湾的叫法,在大陆也并无具体的称呼,由于在指针表时代,这个档,只能测对地电阻,所以,老的叫法是对地打阻值,我们目前维修主板,普遍使用数字表,那么使用二极管档,即反映电阻,也反映压降。因为不好找具体的词来定义,在本书中,各章节中提到的对地阻值,对地数值、接口的数值、二极体值,均是同一个含义,因为这个不等同于电阻,所以,后面是没有单位的。

网友:
蒙古狼 -5 山寨到基地头上来了,不知道基地最近在打假.

post_deleted

网友:
明显抄的,其中有一段还是 在本书中………………  这书好像是基地出的那本,我买过。

网友A:
为了赚下载分,投机取巧吧

网友:
这个说法比较乱,在广州学的时候老师没明确说明白,我们转到蜂鸣档是跟老师学图方便,不用看表就知道是否短路。后来教学主管在课堂上才明确的说打阻值是红表笔芥蒂黑表笔量。之前我们都是乱点的,反正就是听声音看短路否

网友:
我们转到蜂鸣档是跟老师学图方便

网友:
应该详细的说说万用表,更有助于理解

网友:
有些复杂 !~

网友:
对于指针式万用表来说,这个对地打阻值就是量测量点跟地的阻值差吧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详细一点,这有点简单了

网友(2012-05-31):
LZ说的二极体是不是就是二极管啊?

网友:
看来电脑维修与家电维修是有些区别!

网友(2012-09-03):
二极体值这个叫法觉得更适合。但是身边的人都叫对地阻值,为了好沟通,平时叫对地阻值,在论坛叫二极体值。

网友:
不是叫对地阻值嘛,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受测点

网友:
抄也抄得太明显了,抄也是一种技术活啊

网友:
哈哈,LZ抄袭的水平不高哦

网友(2012-10-11):
我们一般是打到蜂鸣档,正常的一般是几百,短路一般是几十或几OHM

网友:
哎 楼主咋说你呢

网友:
用蜂鸣档打的对地阻值是不是就是正确地?

网友:
抄的也好对我们新手来说也是好事情谢谢分享.

网友:
听声音判断是否短路是不对的,容易误判。

网友(2012-11-21):
能附上正常阻值更好了

网友:
和大家反应的一样,说得不够详细,不过也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有点复杂,不是很懂

网友:
没意思
。浪费时间了

网友:
学习了吧不论是抄还是不是

网友(2013-03-14):
mark,对新手很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2013-04-13):
想问一下,在主板不加电的时候,测12V  5V 3.3V时,主板上ATX电源是否插上呢?

网友:
不错,新手报到~

网友:
楼上说的我有点懂了

网友(2013-08-06):
抄也是一种贡献,不是每个人都看过这本书!

网友(2014-09-15):
引用 网友A:
为了赚下载分,投机取巧吧

对我来说很有用~

网友:
还是蜂鸣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