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1 进入迷忙中,欢聊来高手讨论

楼主(2012-02-23):
机子送来,触模板和键盘都失灵,拆机C壳后发现触摸板排线半边的线已经烧化,想应该是单片机ENE KB3310 QF ,报了价,客户闲贵不修了,装上后,加电白屏,关电从插屏线后,触发,屏闪一下掉电,闻到有一点糊味,发现排线接口一个D93A 的6角的管子烫手,换了个上去,管子又烧了,(不插屏线那个管子没温度,换过屏,手上没屏线,所以没换,量了下屏线没短路的)现在手上也没那个管子也没图纸,今天换了个3310QF 键盘也不能用,怀凝南桥了。现在就相把屏的事解决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碰磁儿的机器,兄弟祝你好运吧。打下屏供电对地 及各数据线的值,没图不好搞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别提了昨天给人换屏结果不开机了,5V短路了,换了N个芯片才修好

网友:
还在查定义,角位,屏线会短路吗?也没带换的,只量了下没发现异常,还有D93A的管子用什么带换呢,找了个D92A 的,换上去接上屏线也冒烟了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拆了次机就坏了。是不是线没插好短路了烧了别的地方。祝楼主早日修好。

网友:
南北桥全是SIS的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呢?

网友:
SIS的桥不多见呀!

网友:
接内屏,白屏,而且插上屏线接口的那个D93A的6角管子发烫,拔了屏线,我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网友:
问题解决,接口里面的针短了。现在整个键盘不管用,换了ENE 3310QF 也不行。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的机子,lz也算是倒霉。

网友:
我是先报价,同意了才修,否则不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