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一天

楼主(2012-02-23):
小弟新开张,今天第一个客户来找我,电脑不能联网,我去看了下,使用的路由器,路由器上另外一台电脑能正常上网,测试网线正常,重装系统故障依旧,无赖,只有抱回小店,打开机箱,擦拭内存条,也不行,换上一张独立网卡,还是不行,求解!高手指教下!

网友:
经过你的分析,路由器肯定没问题,网线也没问题,问题出在电脑上,你说的不能上网是本地连接根本没连接还是怎么地,你换网卡,意思是集成的插上网线显示没连接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你插独立网卡应该解决的,我只能表示你描述的不太清楚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那台电脑的IP手动设一下

网友:
路由器能进去,IP设置了才能进路由器,使用自动获得IP不能进路由,PING61.139.2.69(DNS服务器)没网速,PING192.168.1.1有网速!我怀疑主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ping路由都能通了你还怀疑主板干啥?检查系统和路由的防火墙设置啊!还有,你那个DNS是电信的,你确定人家用的是电信?

网友(点评):
系统重装的啊!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只有电信!

网友:
卖软件的也学修电脑了

网友(点评):
我自己开了个卖电脑的店子!

网友:
你可能没有设好DNS吧。你上QQ能上吗?能上就是没有设好了。
如果还不行,你跑去能上网的那台机,看看IP,网关, DNS的。自己手动设设。

网友(点评):
DNS设置好了的 ,我们这里的DNS都一样

网友:
路由没设好自动IP和DNS

网友:
ping路由都能通
那硬件肯定是没问题的,要么IP、网关、DNS不对,要么被路由器防火墙给挡了,通常后者居多。

网友:
如果加独立网卡都不行的话是南桥坏,我一般用USB网卡代用。。

网友:
我怀疑路由器里被设定了ip地址绑定MAC,DHCP没开

网友:
把路由器重启试试

网友:
楼主有些细节可能判断错了,应该用替代法排除

网友:
能PING通路由器,网卡绝对没问题。应该是路由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
网卡设置错了   设置成自动获取 或者手动设置和路由一个网段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