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后就切断适配器电源

楼主(2012-02-23):
单上电源可以用,  单上电池也没事,只要插上电池和电源  过 5分后就自动切掉外接电源, 换适配器  用可调电源都一样,换系统  进PE也是,这个有几个问题可以导致这种故障啊

网友:
貌似充电模块AC适配器没检测到,所以转电池了。

网友:
什么机器,拆开量过充电模块没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刚插上适配器的时候,在那5分钟里。你进系统看他给电池冲电吗?要是冲电说明冲电电路基本上没有问题,那应该是电池、适配器选择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