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总线测试点具体位置

楼主(2012-02-23):
请教下各位高手。主板上各总线测试点分别在哪

网友:
我也求解一下这个!

网友:
除了北桥和CPU之间的三极管之外 还有别的测试点吗

网友:
478.无总线供电,775的在假负载 VTT  AM2/AM3 假负载上是 VLDTA或VLDTB ,754是假负载上的,总线供电,939的总线供电在桥和CPU之间的MOS关。学看电路图就简单多了。

网友:
你可以测北桥和CPU的数据地址线   还有内存和北桥 AGP和PCI-E的AD线等等

网友:
PCI  待机A14  时钟B16   复位A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