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00花屏,帮忙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2-02-23):
神舟天运F2000花屏,客户拿来说是什么地方线头接触不好,让我看看。我说没那么简单的,弄不好可能是屏坏呢,得仔细检查,客户说如果屏坏就不修了。手头没有这种屏和屏线。各位帮忙凭你们的经验是不是屏坏了,谢谢!。外接显示是正常的,请看图(相机的日期没有调整好,图是现拍的不要怀疑)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些,最近坏屏的机器比较多

网友:
从图片来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就是最近坏屏的机子比较多。我今天就收了三个坏屏的。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朋友,外接个液晶看看,花屏不?不花屏的话,就是原屏坏了.

网友:
是屏坏了,有线在跳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呢   吸收下经验

网友:
你换个屏上去试一下赛!这么简单!

网友:
换个屏试不就行了吗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最好是找屏代换看看,这样好判断的准确一点

网友:
屏坏了吧   我遇到过一个和着一样的  屏挂了

网友:
就是屏幕挂了哟
现在led坏的越来越多了呢

价格在下降 成本在下降 质量在下降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必须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同意 上面说的   屏的问题

网友:
LED的屏修不了吗?

网友:
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屏坏啦 神州的机器坏屏也是个通病啊

网友:
屏坏了吧,换个屏不就行了
试试看

网友:
屏坏,鉴定完

网友:
平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