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背景色红

楼主(2012-02-23):
显示器开机背景色变红,进入系统后比较正常,偶尔也会。
我是小小白,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灯管坏了吧

网友:
查驱动板的RGB,先排除下VGA线,不过VGA线造成这种故障很少,

网友:
缺色 ,打一下 123脚对地 看是否一样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我比较认为是灯管老化和背光!
不是缺色!缺色的话,显示的文字的颜色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
上述都看过的话,故障依旧的话,换灯管看看吧。

网友A:
我遇见过 是灯管问题。

网友:
版主说的对,这个故障好几个人发贴了,都是灯管故障。

网友:
灯管老了,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先检查下灯管  灯管没有问题 再查驱动板 的RGB

网友:
灯管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试过数据线也会这样

网友:
进系统后正常的话应该是屏本身问题。灯管可能最大

网友:
直接杀灯管  刚修了两台

网友:
搞灯管试下了。。。

网友:
把屏线下了 看下灯管颜色哦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下面一根灯管老化的原因

网友:
可不一定是灯管的事,你先进菜单把颜色那项恢复一下,记住不是重置是颜色恢复,如何不行再去掉屏线,看看还红不红,最后在驱动板!

网友:
灯管老化呀,测灯管看看

网友:
感觉好像是屏线的问题。重插下屏线试试!

网友:
可能屏线引起的。修过几台开机机黑色时显红色,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有种表现就是发红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不知道LZ现在修复没有?
此类故障 如果主机和VGA线没有问题 试一下换灯管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

网友:
我遇到过你说的情况

网友:
先进菜单看RGB 设置,再看VGA的RGB,最后看灯管。灯管居多,也最复杂

网友:
切,我觉得先排除是不是电脑的问题,再看信号线,你这个有点像缺色

网友:
灯管问题,用点灯器点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已经老化了,更换灯管。

网友:
灯管问题,更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  换了 就好啦

网友:
灯管,灯管,想都不用想~~~

网友:
把屏线拿下,,,还是红屏,就换灯管吧~!!!

网友:
下面的灯管老化严重,建议换灯管。。。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网友:
换灯管看看不行,测一下各个针脚看看。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先检查数据线,在检查灯管,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肯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把机器拆开点一下灯管看看,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见过 是灯管问题。

正解。。百分之八十灯管问题。。。看图像下面的灯管比上面的坏的严重。。。。

网友:
灯管的问题多些
~!

网友:
   灯管问题但是进系统不泛红 看是不是驱动板还是灯管!1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 问题偏大

网友:
很可能是灯管   屏线拔下来  看看 是红的好是白的  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线的问题,图片可以看出上下颜色不一。不是灯管就是屏的问题,我遇到过led的显示器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新的,就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屏线

网友:
灯管问题,我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 驱动板可能性大。。HP有一款20宽,通病都是背景红。。点一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的情况确实是灯管要换了

网友:
检测高压板,和灯管,如果排除了这两种可能就检测驱动板,

网友:
灯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

网友:
灯管可能性最大。

网友:
你是 初学的吧   要么就是业余的   基本上 都是灯管的问题,这都不会判断的话一般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肯定是屏本身的  问题

网友:
屏线 松动 会造成 花屏缺色    但是颜色很红  的话    那可能是  灯管老化

网友:
可以单根灯管测试啊

网友:
是液晶屏的问题,屏的电路板上时序驱动IC虚了或者坏。

网友:
这样叫缺色

网友:
看现象  感觉告诉我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