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19 寸液晶开机电源灯一闪一闪的点不亮,过个10多分钟正常。

楼主(2012-02-23):
如题,过个10多分钟可以点亮正常使用,如关掉电源过1个小时后又出现上述情况,哪位朋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把25V滤波电容全部换掉试试,,不显示时测量看电压是否有跳变?

MCU供电部正常吧

网友:
过段时间正常的一般都是电源板电容坏了,换一下

网友:
拆机看看电容吧,和高压线圈。

网友:
有没有拆机啊?一般都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电源板的故障。打开看一下。做一下基本的检修。然后在针对性的提问。这样问,没有人能帮你。

网友:
电容,驱动板3.3V稳压管。

网友:
修好了,今天打开,发现电源板上的两只电容鼓包了,换掉一切正常 ,现在测试中,,谢谢大家的指点。这个论坛不错,刚发表就很多朋友回复。成心交朋友的,加我QQ:530561069

网友(点评):
很常见的故障,发帖前搜索一下就不会发这种帖子了!

网友:
機都沒有拆就問那裡出問題。

网友:
没拆过显示器的路过学习

网友:
我也感觉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