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性的不开机 ,但是拔下内存再插上就好了

楼主(2012-02-23):
我维修中看到不少这样的 ,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分析一下,不知道凭这些信息能不能判断,

网友: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内存有问题,而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内存的金手指氧化了吧。用橡皮檫下!

网友:
主板内存插槽问题

网友:
一般是内存或内存插槽触片氧化所致

网友:
你在开不起机的时候看看主板供电正不正常不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吗?或者换根内存条……………………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氧化了它也是金黄色,只是你肉眼看不出罢了

网友A:
用洗板水洗一下内存条和插槽看看

网友:
金手指氧化所致,不然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时间用久了,有点金手指接触的不够充分了,维修时候,这个问题咱们用测试卡一测便知,但维修就不能太简单,给他重新拨了,再插就不容易要到钱了,最好弄弄别的,实在不行重新装系统,呵呵,反正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直接就是10元

网友:
内存槽卡口有松动或者是内存槽虚汗

网友B:
经常碰到的问题。静电会不会导致内存过不了呢?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我也这样想 ,静电或者过电 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呢 高手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碰到的问题。静电会不会导致内存过不了呢?

我也这样想 ,静电或者过电 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呢 高手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洗板水洗一下内存条和插槽看看

本人观点和你一样

网友:
我有条内存就是这样,插上不开机,换别的条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