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没有格式化

楼主(2012-02-23):
接了台笔记本电脑做系统.客户说里面的东西都不要了帮忙格掉.开始我整盘都删除了,重新分好区.GHOST好系统.重新启动找不到启动途径。以为BIOS没设置好,看了下并不是。看来是分区问题。因为是上网本没光驱。只有把硬盘拿下来。转USB到台机上分区和GHOST系统。在进入磁盘管理后发现只有一个盘了,左右提示磁盘没有格式化。我有格式化也没有反应。到易我分区医生里也无法恢复分区表。这怎么整了。

网友:
先测试下硬盘是否有坏道?没有坏道的话分区的方法多得很

没坏道.用几个软件试过了.都没点.在PE分区工具里也分不到.

网友:
用MHDD的 ERASE 擦除一下,然后,重新分区格式化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