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22GP维修求助

楼主(2012-02-23):
航嘉HK350-22GP电源,测量绿线紫线与地均无电压,打开测13009一个击穿,两个都换上新的,测电容及附近二极管及贴片电阻,没发现异常。再测肖特二极管,均完好。装好,上电,测绿线,4—5v跳变,测紫线一样,短接绿线后不触发,测7500b的12脚,只有1,2v,再查光耦正常,tl431正常,找不到原因,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我怎么感觉最近航嘉的电源这么容易出问题哦。好像都是两年半这样的电源

网友:
航嘉缩了!看看5V待机电路,还有7500供电线路

网友:
不会修电源想过来看看

网友:
查12V 5VSB 输出电容。或者直接换新的输出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全部换过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