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内存假负载怎么用

楼主(2012-02-23):
三代的内存假负载怎么用哦,上面都是英文看不懂

网友:
是些什么英文了。。

网友:
就是量内存用的呗

网友:
英文?是不是像VCC   AD  CLK  SMB什么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都是内存测试点

网友:
3 代内存有复位的哦

网友:
三代内存难道不是从二代内存演变发展而来吗?二者没有共同点吗?

网友:
你发上字母大家看看呗

网友:
我也看不懂但是上面应该大多是数据线。没有供电吧

网友:
想让别人帮你,就把这些 代码发上来,让大家参考下。

网友:
上面有数据线和地址线,主要是看你量的阻抗是不是一样的,基本上每个点的阻抗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上面的代码:DQ1至DQ63是什么意思
   还有些DM6,DM4等  A1至啊A14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要看个具体的情况吧,有些代码出现之类的

网友(2012-04-17):
MDO  MD1  MD3,,,,,,,,,-DOS6  DOS7,,,,,,,,SCL SDA  VDDSPO  MA12 CKE1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2-09-05):
vss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2-10-11):
我刚买了,还在路上呢

网友(2012-11-24):
三代内存带灯假负载上OD11是什么

网友(2013-11-22):
啊呀呀  刚买了一套 现在拿在手里像看天书的  求大湿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2014-12-09):
wo 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2016-01-09):
报个远程听听课,慢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