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使用中突然黑屏,无法启动

楼主(2012-02-23):
M18使用中突然黑屏,然后无法重新点亮。但是硬盘和电源指示灯亮,CPU风扇没有动静(平时使用中声音超大),硬盘声音微小(转速似乎低)。坏之前电源插口有些松动,偶尔有滋滋的声音。求解:该机是什么故障?维修费用多少?谢谢。
因为没有权限,只好发这里求助了。版主请原谅。
(呵呵又来了)
cpu
黑屏
硬盘

网友:
200左右,
同意楼主:
4.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们这边正常同行都是150

网友A(2012-05-29):
O(∩_∩)O谢谢楼上的前辈,谢谢。不过还没有时间去修理,等修理后再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