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 ZR1板内外显均是均匀竖条纹,是显卡还是显存 ...
ACER5570 ZR1板内外显均是均匀竖条纹,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

楼主(2012-02-23):
ACER5570 ZR1板内外显均是均匀竖条纹,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显存我若是取下一颗会正常显示吗?
显卡

网友:
加显卡看看.显存风险大 建议不搞好一点

网友:
显卡坏吧。

网友:
发张图片上过看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先风枪350度吹显卡1分钟,然后看花不花,你的多数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卡修过没有
没有修过就直接修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大一点。。。

网友:
有规律的条纹 一般是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