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P不通电!难道桥坏了?

楼主(2012-02-24):
GA-M61PME-S2P不通电!难道桥坏了?

现发现两个地方有问题

一、
接到开关针的一三极管炸飞(已看不清什么型号)
如下:

二、
1117在插入电源时就发烫

   如图这1117 的12V接地,但测USB对地正常,桥上的电容不完全短路。会不会是这单桥坏了呀?

网友(点评):
三极管是t06 ,,,,,1117应该是3vsb ,短路了,好运的拆网卡ok,不然,io坏,桥坏。。。。。。。。。。。。。。。。。。。。。。。。。。。。。。。。。。。。。。。。。。。。。。。。。。。。。。。。。。。。

网友:
各位大哥,有什么好办法呀?炸飞的三极管都换了,1117也换了,难道就没得搞了?

网友A:
VCC 12负载在那就查那吧!!!!!

网友B:
量了USB吗,短了没。短了桥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了USB吗,短了没。短了桥就挂了

USB没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 12负载在那就查那吧!!!!!

不知道在哪呀,对板不熟。一般在哪呀?

网友C:
VCC12-DUAL短路,你就从1117分上下查啊!看是那个短了

网友:
没图纸,把图传给我,我帮你分析下.
35977977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12-DUAL短路,你就从1117分上下查啊!看是那个短了

上下都短啊

网友D:
应该是桥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桥短了

就这样短了?

网友:
上下是同一条线的,所以上下都短,一般给桥供电的,所以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