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外接电源不开机 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2-02-24):
今天修到一台IBM X201i,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显示正常,但是插电源连指示灯都不亮,按开关也无任何反应。后来拆开量,插电源时无3V、5V。经测量,主供电芯片TPS51222的4脚无开启信号。经查是东芝芯片46脚送过来的,测得东芝芯片供电正常,16脚有开启信号SHDN_IN#电压进来,另外24脚VDD15出来是7.4V,因此判断是东芝芯片的问题,加焊后OK,一切正常!

网友:
还好你有图纸,  !

网友:
有图就是好,下手都快点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图就好修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