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开机电流到0.4就掉了

楼主(2012-02-24):
一台hP CQ40 ,开机电流0.03---0.43---0.01,开机掉电。经仔细测量各个电感,PL501电感无+1.1VSP电压,其他都在开机瞬间有电压了。PL501对地阻值正常,MOS管也量了正常,控制芯片PU501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无奈,只有换了此芯片PU501,TPS51124,换了后电压出来了,开机正常显示,到此这台机器搞定@@!!!

网友:
PU501
是哪里的控制芯片,CPU的吗

网友:
PL501电感无+1.1VSP电压 是什么电压

网友:
有图效果会更好!

我想LZ应该不会看图。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Gogo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Gogo -5 山寨

网友:
是显卡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