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的主板电流跑到1.36的时候就不动了,????

楼主(2012-02-24):
我这一块联想G450的机器,加电不显示,开始电流跑的还算正常,但是跑到1.36左右的时候就不动了,我感觉是显卡没有跑过就加焊了下显卡,加焊后还是这样。是显卡坏了还是别的问题啊,现在手头没有显卡芯片,想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重植 ,重植不行  ,直接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不容易坏,楼主是凭感觉修机器,不得不服啊。

网友:
确定过内存,到显卡了?

网友:
平感觉修机器  ;厉害    我也是平感觉修的

网友:
电流跳变几次呢?

网友:
感觉决定一切

网友(点评):
凭感觉修的中...

网友:
显卡供电查了么 新显卡不容易坏吧

网友:
机器跑码不?试试诊断卡嘛

网友:
刚才试试了试机器不跑码。电流跳了两次。先向下调一下然后直接就跳到1.4v不动了

网友:
最好先确定信号跑到哪儿了

网友:
慢慢研究就明白了

网友:
显卡问题  换个包好

网友:
抓内存上的波形 大致判断故障点在哪块。

网友:
先挑简单的来试试,刷下bios,不行的话就换一下显卡,再不行就扔掉把

网友:
这个没办法判断那
哈哈
最好还是建议显卡重值吧

网友:
你好修好了没有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和你的一样是什么问题谢

网友:
很可能是USB短路,看下有没有插坏的,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