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ai 功放的芯片mcu之復位pin得2v會是過低嗎

楼主(2012-02-24):
機POWER開不著,但電源沒事,面板MCU不啟動,因15PIN POWER沒輸出電壓,量了VDD電壓有5V,復位PIN得2V,是應和VDD電壓一樣嗎,關電路圖紅框電路事嗎
測過紅框零件沒事正常,真是MCU掛了嗎,因這MCU應找不到,可能真是掉落堆田區呀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到字体好累,而且也没看懂。唉!!!

网友:
这种机在缺件少资料的情况下确实不好弄。看图复位脚应该是5.7V吧,不知它在开机瞬间有跳变吗?如果没有,各脚电压和对地正反阻值都正常(复位除外),复位脚外围电路也正常只能怀疑MCU了。如果是单纯的功放还好办,可以改成手动的。

网友A:
謝謝回覆
有機會X301晶振會壞嗎,導致啟動不了mcu,只有指針表,怎樣可知它有沒不良?
量輸入芯片vdd電壓有5.2v,但看圖紙是5.7v,不足夠5.7v電壓會是這樣啟動不了嗎?
因這芯片LC6520C-4649若壞肯定找不到,我不想它壞,其實這情形短路,已燒變壓器保險絲,會那麼容易燒毀芯片嗎?
請各位指點小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回覆
有機會X301晶振會壞嗎,導致啟動不了mcu,只有指針表,怎樣可知它有沒不良?
量輸入芯片vdd電壓 ...

检查晶振只能用代换法,还有那两只垫整电容。你要具体想一下当初插错线时是哪路电压到了MCU那里,进哪个脚,这样才能估计MCU的好坏。MCU的供电是5.2V,其他各脚的电压也会相应降低,这是正常的。这里还有一个前提,你确认功放的其他电路还完好没有?如果其他地方有短路点,MCU可能有保护而不会启动电源。

网友:
rst似低电平有效,能不能拉至2V以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晶振只能用代换法,还有那两只垫整电容。你要具体想一下当初插错线时是哪路电压到了MCU那里,进哪个 ...

不知甚麼原因,用指針表測mcu各腳電壓時,特然啟動,但有些功能沒了
用遙控可以開著power,但直接按功放機power沒反應,因功放機要連接獨立收音機先會著power,用遙控可以開著收音機,而收音機訊號到功放機開著power,
用遙控 控制hifi功能 大部分用到,有些沒反應,除了powe按鈕沒反應外,直接按鈕機功能,全部按鈕正常,若聽cd,用遙控按下一首曲或上一首曲和快速或慢速都沒反應,可能mcu的程式亂了
檢測過現在mcu復位pin 都是2v ,著了power正常不是5v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