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外置有声音,内置无声

楼主(2012-02-24):
看到论坛里有高手说吧U20的4脚接地就可以了,可是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U20在哪里,那位好心的高手帮忙指点一下U20在哪里,板号是945GM CT6
板号

网友:
U20,好像不是5脚就是6脚的,比芝麻大点,接地不管用,就直接拆了,好像一样管用。不过我记不得是不是DV1000了,反正也是一个老机器

网友:
喇叭坏了也无声啊。

网友:
先看下喇叭有没有坏,再就功放,再不行就得查电路了.

网友:
先板卡级再芯片级

网友:
找到了 在IO的旁边,把4脚接地就好了,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