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2-24):
今有一硬盘两个逻辑磁盘合并时,导致扩展分区错误(成一个分区了),糟糕的是还把新的分区格式化了。用了DG扫描分区找不到原来的分区信息,也恢复不出来数据。求高手帮我!!!

网友:
应该可以恢复之前的分区表的吧,不过你格式化了,数据就麻烦了

网友:
现在问题就是这  求解

网友:
NTFS情况下可以搜索MFT,FAT32的话FAT表就清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恢复?

这个完全可以恢复的,不要再写入数据可以完整恢复

网友:
又是那个所谓的无损分区软件弄的吗?数据损坏比较严重了,用R-STUDIO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