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 芯片是否可以代换

楼主(2012-02-24):
    前天客户发了一张 联想的品牌板,BIOS芯片被取了, 在网上得知,BIOS 芯片为 W29V  后面记不清楚了 。我拿了个W39VBPZ 刷好 换上去, 能点亮了,能进PE 我就没管他 发给客户。  今天返修了,装系统蓝频,不认STAT硬盘,STAT 对地阻正常。 请问下,这BIOS芯片是不是代换没成功? 或者是南桥故障 ??

网友:
找出厂商一样的 容量一样的

再去找个试试

网友:
可以代换 但是你刷的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
去联想官网找个BIOS,再刷一次。

网友A:
和BIOS芯片没有关系 ,如果BIOS芯片不对,那就亮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BIOS芯片没有关系 ,如果BIOS芯片不对,那就亮都不亮

  谢谢,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最好还是刷别人备份出来的bios,有时网上下的能亮机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排除了这个问题后再解决其它的

网友:
迅维网里的可能与你的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