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8252D是不是不支持QQ问题

楼主(2012-02-24):
昨天接到个夏普8252D本本,客户说QQ软件不能用,别的所有软件都能用,我开机试了下,双击QQ图标出来个QQ登录对话框一闪就消失,有时候还提示QQ软件运行被停止,然后就关闭了,我以及中毒了,重做了好几个系统,硬盘检测没问题,也本格式化过了,还是老样子。大师们,是不是这款本本不支持QQ软件呀

网友(点评):
换个硬盘换个系统看看嘛.

网友:
这个还没重来没遇到过,你问问客户以前用起过QQ没嘛?

网友:
可能是硬盘里还是有病毒,重分区再MBR。没听什么本本不支持QQ的

网友:
居然会有这种问题。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
实在不行
低格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QQ重复安装,我有遇到过一打开QQ没多久电脑就蓝屏,或已登录QQ一分钟都不到QQ就无响应。后来在D盘里面也有个QQ安装文件,把D盘里面的删除就好了

网友:
我把不能用QQ的那块硬盘放到另个本本上,QQ就能用了

网友:
我把不能用QQ的那块硬盘放到另个本本上,QQ就能用了
我把能用QQ的那块硬盘放到夏普8252D,Q就不能用

网友A:
看看系统时间呢,特别是看看时间是哪一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系统时间呢,特别是看看时间是哪一年的?

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说系统,而是说系统的时间,有的时候被改成2099年啊之类,看清楚,有时候很迷惑人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机子  非常好用

网友:
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分区被隐藏了

网友:
不会吧 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