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简单维修SONY MBX-202 找不到声卡故障一例

楼主(2012-02-24):
故障机:SONY
版号:MBX-202
故障现象:找不到声卡

上家已更换过南桥、声卡;刷过bios

AVDD .DVDD正常
查ACLINK
RST正常
SDATAOUT ,BITCLK均有波

SYNC的波形和SDATAOUT差不多,不规则的尖脉冲

这就不对了
一般情况下同步波形应该是矩形波
比如说VGA的同步信号

查SYNC
发现和SB之间的通路上有电阻

一测R349
几百欧
换掉
再测SYNC

华丽丽的矩形波出来了

进系统
发现新硬件……
OK了

网友(2012-04-03):
楼主犀利,前两天修个神舟的也是认不到声卡。发现复位没有南桥直接发出,想办法把pcirst和此复位连接起来没用。。按照惯例报了价和风险之后客户说不修了。。。。。。

网友(2012-02-28):
我以前也用过这个波,现在用泰克了。

网友:
电阻内阻变大导致,说实话一般水平还真不好找故障
修聲卡找電源及AC97相關的訊號就對了....修的好!

网友:
示波器真豪华

网友(2012-04-06):
可怜我们这些穷人 用不起示波器

网友(2012-02-24):
赞,安泰信的不错

网友:
楼主荡漾,对信号真熟悉,对波波更熟了,呵呵

哎,这些信号是什么波形我真的搞不零清,浪费了我家的波波。。哎

网友:
我还看不懂示波器改天也要学习下

网友:
我去 ~~~好厉害~~~绝对支持~~~~学习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快速的查问题,用来修AMD的机型,很容易区别故障部位

网友:
示波器修机方便

网友:
SYNC同步信号一般为方波-------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类问题没有示波器还真没招啊!

网友:
修这么久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为什么波,惭愧

网友:
示波器真好,可惜我不会用,也没有。

网友(点评):
兄弟这块表,似乎像前苏生产的,可以挂在腰上的表呀吧?!

网友(点评):
点评怎么不能修改啊,还没有打完字发出去就不能改了啊?

网友:
模拟示波器修音频这一块故障,要比数字更灵敏准确一些,特别是打耦合电容的时候,脉冲波型很清晰。上次修个进水的GETWAY声音时有时无,一打电容波形,就能准确锁定到哪个故障点,用模拟示波器修这类本子的故障多了,打几个测试点,到现在连看到修好,修地快的话都用不上1分钟,可以说是秒杀,(有少数像这位朋友这样的故障还是要分析电路的修)以前书上跟网上说模拟示波器修音频交流这一块很给力,我还不明白,不过用时间长了,真是那么回事。

网友:
楼主头像好邪恶

网友:
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这个矩形波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根本不必考虑,佩服

网友:
版主对波形很熟悉。

网友:
学习了。同步信号是矩形波,

网友:
这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