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MGW1-A00 白屏一会熄灭

楼主(2012-02-24):
改的鼎科2621 通用驱动板 是不是屏坏了 怎么检 望高手不吝赐教
屏坏

网友:
找个屏代换试下就试出问题了啊,或者测量液晶屏5V供电了

网友:
描述的太模糊..烦请把问题讲清楚一点点....

网友:
点屏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屏坏呀

网友:
有的屏比较特殊,HSD屏后缀A01和A02屏供电脚相反,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