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M202求助

楼主(2012-02-24):
我现在有一台  假的HY LED200W    驱动板坏了  驱动板是QM202   V1.2  又找不到这样的板
请问高手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网友:
通用板不可以吗?

网友:
根据屏型号,直接用通用板代换。

网友:
可以用乐华万能驱动板代换。程序不对可以刷

网友:
淘宝看下,没有只能改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