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只能显示一次,,无解,怪问题

楼主(2012-02-24):
IBM T61 独立的,拿来测试,,发现应该快显示了,就掉电,心想,是屏线的保险坏了吧,把机器拆出来,量保险正常,停了下,,把COMS电池也拿了,上电,高兴啊,,能显示了,,装上机测试,保存下时间,又是一样,,,,,现在的情况是,,保存下时间重启,就开机掉电,有电流跳变,,不知是那里的问题,,求解

网友:
刚量下了,,东芝芯片,,55脚 发现有1.2V了,,,这个温度检测脚大于0.5V就是不正常,,温控芯片换了,,还是一样,,不知怎样差了,,求解

网友:
查查RT热敏电阻有没有异常

网友:
好了
RTC电阻断线了

网友(点评):
RTC电路的问题??还是楼上说的RT电阻??

网友:
不用想了,换显卡吧,这个机器,除了显卡问题,其他真的很少坏的,我修了几百片了

网友:
是并在晶振上的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