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中病毒,有什么好办法呢?

楼主(2012-02-24):
电脑经常中病毒,但又不想花钱买什么杀毒软件。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直接使用影子系统之类的软件,杀毒软件都不需要

网友:
楼主 其实有很多免费杀毒软件 你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点评):
那些杀毒软件一个个太智能化了,很多都是自己启动什么的。没事还能把系统程序给删掉。。。。

网友:
少看点A电影不就行了,装个辅助软件360安全卫士也可以呀

这位兄弟说得不错 哈哈
没有看哇。顶多玩玩网页游戏,我可没那个什么嗜好。。。。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关键是找的不对,老找病毒去了。

网友:
360挺好的 不用的时候关了

网友:
要是那些免费杀毒软件那么好用,就不用这么纠结了。

网友:
只要自己平时注意点别访问有毒的网站,把漏洞修补下,装个辅助软件就行了

网友:
中毒的都是用杀毒软件的人,我的电脑都裸奔三年了,从来没中毒过
我用的是还原保护,保护C盘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就不代表电脑就不能中毒了。还是要看你怎么使用。

网友:
看爱情动作片别乱上各种网站,找个安全又长久的看就行了,楼主要是找不到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几个

网友:
电脑极大概率不中毒方法:把网卡接口USB接口读卡器接口都用蜡封上。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11楼是和我一样的想法。最好装了系统以后把光驱一起拆掉

网友:
动作片不要上网看啊。最好是下到电脑看。或者用别人的电脑看。这样你的电脑就不会中毒了

网友:
装个360 少上点电影网站,不去不认识的网站 还是自己意识多点就好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 多注意下系统的异常进程就好~~

网友:
楼主少看点大片哦

网友:
免费的要是有那么好,哪有人用收费的啊。算了,就裸机吧。

网友(2012-03-25):
裸奔吧 任何杀毒都是浮云

网友:
重装系统,然后彻底杀毒,少上不安全网站。

网友: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网友A:
要多少分才能下载

网友:
找找自己的习惯,哪些习惯导致你这么容易中毒,很多人裸奔都没事的

网友:
现在杀软都是免费的了,还是预防为主

网友:
360就挺好的,我一直用。

网友(2012-04-25):
我有个好办法啊,你去下个冰点还原软件,你重启后所有下载的东西都会不见的,病毒也就不会有啦,要下有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就用密码打开冰点还原下载就可以啦!

网友:
推荐LZ使用Avast。一般来说误报率接近0.最多是你第一次运行某软件时它会阻止。你只要选择 下次正常打开就OK了

网友:
格掉盘子,然后重装系统,少上成人网站,少乱下东西,弄个QQ安全卫士,就O了...

网友:
还没解决啊?真要好就用收费的。一般的话用Avast。360.金山中的一个吧

网友:
个人觉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下载一个网吧版的《冰点还原精灵》 每次开机后就能恢复,不用杀毒!也不怕毒了!

网友:
装一套360杀毒 和安全卫士 不要乱下载东西

网友:
病毒会以毒攻毒吗?

网友:
少进些不良网站就好了

网友:
少上点黄色网站,就好了

网友:
下载免费的杀毒软件啊

网友:
经常重装系统,要不把端口封了

网友(2012-05-26):
装个免费的杀软,改变上网习惯才是王道。因为杀软也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