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显卡温度90°怎么降温?在线等

楼主(2012-02-24):
我这有台索尼SR38显卡温度90°,CPU却只有30°,散热片我换了,风扇我换了,还改了常转,这个一进系统显卡就90°,用手摸显卡的散热片又感觉不到有什么温度,摸显卡下面也感觉不到烫啊,这是怎么回事     我连系统都换过了。
显卡是ATI的,CPU是Intel的。大虾们帮帮哦!小弟在线等。

修改下,开机温度就达到90多度了,打游戏会上升到105°,而且打游戏不到1分钟就掉电。不打游戏可坚持就些。

网友:
摸着不烫那应该没问题了,有的时候检测软件也会误报、不准的

网友A:
1软件 2就是温度检测的出了问题 不过使用正常的话 可以不管他

网友B:
90度不会变就对了 ,芯片的测温传感器有问题 不用管它的。

网友C:
换个测试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度不会变就对了 ,芯片的测温传感器有问题 不用管它的。

打游戏会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测试软件试试

不仅换了软件,系统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B:
ati什么型号,看看温控芯片在芯片里面还是在外面。玩游戏看下温度有变化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软件 2就是温度检测的出了问题 不过使用正常的话 可以不管他

关键是就是要掉,打游戏就掉,显卡有温控芯片吗?打游戏温度要达到1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i什么型号,看看温控芯片在芯片里面还是在外面。玩游戏看下温度有变化没

玩游戏当然会继续上升。

网友B:
游戏时 手碰在散热上会不会感觉很烫, bios也是需要排除下的,不烫的话需要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戏时 手碰在散热上会不会感觉很烫, bios也是需要排除下的,不烫的话需要换芯片了

开机进系统就90°了,也应该很烫吧,但散热片根本不烫,你说换芯片是那个芯片,会不会是温控出问题,然后误报温度达到最高温度导致关机

网友:
思路是这样的,你用温度传感器实测下,压在芯片上。

网友:
90度不会变就对了 ,芯片的测温传感器有问题 不用管它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显卡吧,换个试试

网友:
散热该处理的处理,正常使用不用理它.

网友:
什么软件检测的啊,准确吗

网友:
这个是温度传感器的故障了,

网友:
LZ  我建议你   先把 外壳拆了   看下是不是显卡散热片  有飞尘/  确定是温度问题?
在看看  Q1-Q12温控芯片的 温控电压  本身的温度 。如果温度问题 那就好解决了 。
CPU 温控旁边有个小电阻的 那小电阻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