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管子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2-24):
如题 手上有修一块APPLE K36B的板子,这个6910坏掉了,因为没有AP的料板,其它板子的的这种六条脚的管子太大了,能用普通的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的管子代换吗?
我现在用了一个P沟道的管子改 345脚,然后把1脚和6脚相连可以吗?
下面是图纸

网友:
现在的故障是APPLE电源接口灯不亮,SYS_ONEWIRE SMC_BC_ACOK这两个信号都都高电压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