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0装光驱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2-24):
东芝l100的机器装光驱不能进系统,去掉光驱就能进系统。换南桥。换光驱。刷bios都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不会就是光驱坏了吧

网友:
东芝的机器默认第一启动为HDD0#     而光驱就是0#     改一下启动项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卡滚动条

网友:
呵呵    家有帮助

网友:
这个机子光驱没有坏,只是比较挑

网友:
就是卡在滚动条。不是光驱的问题。光驱换过

网友:
跟当年我家的电脑一样,装上光驱开机几分钟光驱也正常,不装光驱开机几十秒,到现在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你试一下纯净系统。有些驱动不要释放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光驱禁用,再用正常模式进系统。进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把光驱的IDE模式改成PIO。再启用光驱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前几天看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机器修完之后做系统就卡滚筒条了,我看的那个帖子上有两种方法,第一是进安全模式设备管理器里IDE次要通道里把模式改成PIO,另一种忘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找找那个帖子给你看看

网友:
换个光驱看看,有可能是光驱坏了

网友:
都说不是光驱了。大哥来赚分的吧。改下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