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网页图片不能显示

楼主(2012-02-24):
现在装了系统 发现论坛网页图片不能显示 打x在那里 换了几个系统 还是没有显示 别的网页图片可以显示的 求解决办法

网友:
谢谢你的反馈。
能说的具体点嘛,比如访问时间,在那个省,网络线路(移动、电信、铁通),另请将截图上来。

提供的信息越详细,才能更准确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那貌似是浏览器的问题= =.................装一下adobe flash player试一下

网友:
我的也看不见,我的是网通的,浏览器我也换过了,adobe flash player我也更新过没用。应该是网络问题了

网友:
我是浙江的  网通的   浏览器是IE8  adobe flash player我也更新过 还是没显示  请看下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