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高压啊?

楼主(2012-02-24):
对于那些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显示器高压坏了,具体怎么改成通用的高压条啊?12V电压,开启信号从哪里飞线啊?原电源板上的高压要断开吗?谢谢大家指点啊!

网友:
楼主好好搜搜坛子里的帖子。。。方法多得很。。。

网友:
很简单的 把原来高压部分元件拆了  断开到原高压的12V。一般已12V滤波为界(一般都有个连桥线或保险。没有就直接用刀子割)在就是开关信号线一般都接有一个三极管。剩下一条就是亮度调级线。

网友:
地线,12V主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在驱动板的接口找,一般都有标明的,如果没有的话,一般接三根线就可以了。一根地线,一跟12V再25V电容的正极就是。还有一根就是往高压部分经过一个三极管的小线。

Yy.
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