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换屏后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2-02-24):
今天来了一个客户,拿了一台东芝m300的笔记本。从一米左右高摔下来的。屏碎了。后来我报价就直接换了屏。换屏之后,尴尬的事来了。屏可以点亮,但是LOGO显示过后就不进系统了。她说之前屏碎还是能用的,早上还可以上网的。就是看的不太清楚。我也没测。硬盘也换了,内存也换了,现象还是一样。我让客户把机子留下,等待各位大大能为在下解决下麻烦。。。。qqq(3q)

网友:
做一下南桥吧,或北桥吧,摔的机器,基本上都是大芯片出问题,你试一下吧

网友:
首先认不认硬盘啊,吧屏线拔了外接看下能进去不,屏报了什么价格

网友(点评):
硬盘拿掉还是一样,外接也没用。用好屏和坏屏都试过了。屏是LED的,报了500.

网友(点评):
第一次点亮了。然后报警两声,再开就不能进了

网友:
bios能进去吗 还是过了logo就死机能进pe吗,

网友(点评):
都进不去。LOGO一过就灰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北桥虚了。拆壳引起的。

网友(点评):
就拆了个屏,第一次点亮了。然后报警两声,再开就不能进了。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现像,到现在也没解决,是不硬盘挂了

网友:
能进BIOS吗

网友:
接到這種機子之前就應該跟客戶說好的,因避免這樣的麻煩

网友:
摔的机器一定要小心 可能客户给你是好的 过一天可能就不亮了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做桥,有些摔的机器。BGA的点是主板的焊盘连根拔起的,不动它还行,做了BGA,基本就没有戏了,有可能还能显示的最后不显示了。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是不是硬盘摔坏了,或是南桥空喊了

网友:
从CPU后面加几个330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