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求指导

楼主(2012-02-24):
如图 谁能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好像是屏坏了吧,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的事~!

网友:
屏线 电压不稳 驱动板 屏,排除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屏吧     真的

网友:
屏线或者屏坏..........哈哈

网友:
用最NB的方法————排除法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LG 的吧  这么花  一般没这么牛的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一点吧

网友:
换屏吧。这种问题先换屏排除下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检查驱动板,屏线,再用代换法检查,屏的故障多数。

网友:
好吧都说是屏坏

网友:
局部损坏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估计只有换屏了呀!

网友:
新手告诉你,应该是你的屏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个驱动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排除法呀!换块屏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连版主都说是屏坏了 那估计就是了

网友:
先换一块屏试试,如果故障依旧,可以考虑下屏线,一般是屏和屏线问题居多。但不排除电路方面!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单独给屏上背光  屏供电 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又好像是屏复位的问题  再看下屏复位正不正常

网友:
LZ可以先换一个屏试下,然后在换个屏线试下。

网友:
中间一快黑的,像事压过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屏线,驱动板,屏电路

网友:
这个屏 没有价值了 换都没必要 不值

网友A:
可以压屏的,北京、广州都有这种技术和设备。

网友:
用测屏工具测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压屏的,北京、广州都有这种技术和设备。

太远了我江苏的

网友:
用测屏工具测下再说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2#lastpost

网友:
明显屏坏了

网友:
开机找找原因吧,看看高压板、驱动板有没有明显坏的元件!

网友:
看了,当然要回下,都说换屏,我没修过大液晶电视,但修液晶显示器, 换屏吧

网友(2012-03-25):
不用修了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搞过一个笔记本的屏,就是这么花的

网友:
屏坏了啊。。。。

网友:
那就是液晶屏坏了,不用考虑换屏吧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我看还有救吧,屏电路仔细查查

网友:
没有修理价值了,是屏坏了。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