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换屏幕问题 请教下老师 版主

楼主(2012-02-24):
DELL D620换完屏LP141WP1亮度只能调两格,把坏屏的密码芯片换到新屏,无显示有背光,以为是密码芯片的问题,在淘宝上买了D620的屏幕密码芯片,今天换上还是一样无显示有背光,搞了一个星期还是不行,我彻底的晕了,请教下老师 版主 兄弟们,是啥问题 谢谢
芯片

网友:
有屏编程器最好是用 原来屏上的数据
这样基本没出国问题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 D620 显卡很容易坏的 你要看看外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 换回新屏的密码芯片也能显示 只是亮度调节只有两格 比较暗

网友:
换错芯片了 后面有2个8角的 不行买个原装屏就ok

网友:
换错芯片了 后面有2个8角的 不行买个原装屏

网友:
LP141WP1就一个八角的芯片 没有两个

网友:
我遇过一样的 换码片没有用 还是要重新换一张原装的搞定

网友:
别费事了,换个一样的不就行了,
你这样折腾,万一把屏搞坏了就划不来了。
同意楼主:
5.0
firzh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