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内屏不显,外屏正常求助

楼主(2012-02-24):
HP 4416s 刚拿来的时候内屏不显,外屏花屏。加焊了显卡后外接正常了,但内屏还是无显。看了论坛里朋友也说过这方面的问题。 这种问题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这种问题一般是哪里的故障   显卡?屏线?

  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换一片看看,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了显卡再说吧。

网友:
加焊一下屏接口试试看

网友:
我的一台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acer 3810t 集成显卡 外接可以显示
内屏有背光 但没图像
屏线屏都换过了

网友:
4416s的机器我遇见的差不多就北桥,要不就是显卡供电,你也看下显卡供电部分吧

网友A:
外接正常应该说明显卡供电没有问题吧

我还是先把显卡下下来重新做一次试下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没有搞好

网友:
重植显卡,现在好了没LZ

网友:
排除屏幕,和线的问题,就bg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应该说明显卡供电没有问题吧

我还是先把显卡下下来重新做一次试下

外接的供电和内接的供电肯定有分别的,就算来自同一路供电,最后的线路肯定有差别的

网友:
AMD的芯片组就要注意北桥了

网友:
这种情况把显卡驱动停用是可以显示的,上次碰到换显卡都没好,兄弟好了分享下

卡驱动停用是可以显示的,上次碰到一次,换显

网友:
一般还是显卡的问题多,重做一下显卡吧

网友:
就是显卡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显卡坏啦啦

网友:
显卡重植,或者换一片可靠的显卡在试试。

网友:
lz把问题说清楚一点,,,,跑卡了吗?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哪里还有通病什么的等你来修,要是加焊显卡,就必需要有理论依据,这样才能提高技术,开阔思路。
你打一下屏背面的屏线接口,看好了是单6还是单8的,屏线都是直连显卡盘点,你没有示波器吧,不然像这种问题早被秒杀了,胶也没有弄干净吧,没推动,这个显卡跟T6差不多,讲究一次成功,次数多不是显卡坏,就是像T6都爆珠,听我的,直接换一个ATI的。

网友:
此机器已经修好了。显卡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后外接有显,但内屏还是无显.后来查到是屏也坏了.把屏上的一个芯片换了就OK了.

网友:
好了没 好的话 说个结果 是显卡 还是什么 求解

网友:
屏线是不是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