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不能重启

楼主(2012-02-24):
宏基4520开机正常,使用也正常,就是不能重启,关完机后要等十几分钟才可以启动,不然开不了机,要么开机灰屏什么都没有,请教一下维修思路,屏线被别人以前飞过好几条线,没敢轻易拆机。

网友:
碰到过一台T400的  不能重启      在BIOS里设一下显卡模式OK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