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如何测量

楼主(2012-02-24):
今天学习到压敏电阻~但是不知道怎么测量压敏电阻~请高手指点一下~做好是用万用表的检测方法~

网友:
压敏电阻用三用表测量两端,阻值无穷大既为良品,反之不可用。

网友:
压敏电阻是防高压防过压的,当然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是无穷大,不过一般那家伙坏了目测就能看出来,一般坏了也会烧电源保险

网友:
   压敏电阻坏了一般有痕迹吧。我也是新手,但是很少看到压敏电阻坏了,没有炸开的痕迹的。

网友:
压敏电阻坏了一般有裂痕 能看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坏了能看出来

网友:
有的需要仔细看才能看出来

网友:
要严格的话要用摇表测量吧。

网友:
摇表??那是啥东西啊~~呵呵~~还是用万用表测测吧~~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压敏电阻实际上是有阻值的,只是我们用普通的万用表测不出,显示为无穷大。如果我们用表测出有阻值了,说明这个压敏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
烧了一般有痕迹.阻值无穷大正常

网友:
压敏电阻称为突波吸收器,原理基本与电容等同。

网友:
是阿 .我昨天看见到答案颜色有点发暗.不过没有痕迹卸下来才看到在下面啊

网友:
这个根据原理几乎没法测量,一般就看有没有短路,短路肯定坏了,不过也有少量断路的,断路的一般会有烧坏的痕迹。就这样了。有疑问就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