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个液晶屏做显示器

楼主(2012-02-24):
经常见有朋友发类似帖子。但是他们的走线都是乱七八糟,既不好看也有些危险。我的稍微不同点。
昨天一天很闲蛋,翻腾翻腾一堆坏件,找出个15.4的笔记本屏,三星的那啥型号@#~!@,没仔细查。于是,找找配件,组装了一下,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底座是用废地板切成的。
为了增加散热性,固定各个板子的螺丝上套个l支撑柱(我用的是发光二极管的隔离柱,10mm高),这样,板子与底座之间保持10mm的空隙。有利于板子背部散热点散热。
DC插口和VGA接口的固定:找个个易拉罐,剪宽度及长度合适的铁皮,两边用手电钻打上眼,然后用平口带帽螺丝固定上,那个结实啊。线接口的地方该用热熔胶粘粘就粘粘,防止轻微的晃动。
底座已经钻好了眼,往墙上或者铁架上一固定就OK了。其实,这样即使改装液晶显示器里也是可以的。
发帖的时候,正拿在手里,感觉很不错。呵呵。

我看不怎么样!与其如此费劲还不如再花50元钱买个外壳装进去岂不是更好?
蓝色小什么风先生,你怎么乱加分,张定文板主不管吗
改成外接电源安全点。

网友:
有现成的外壳底座的,往里面一装,不就行了?

网友:
还不会改~~先去学习一下怎么改在来看~~现在又点太不太懂~~~

网友:
不错,今天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
这个不太安全吧

网友:
我有块海尔的19寸原装显示器,可惜屏碎了,不知道还能diy什么东西好玩?呵呵

网友:
只要把线改掉,很简单的事

网友:
强劲,俺也改个玩玩,呵呵,

网友:
没必要呀!是闲的无聊吗?

网友(点评):
是,2天没啥活,闷得慌

网友:
DIY自己用 做测试 的 还可以 ,不要挂到外面,做展示 啊

网友(点评):
是自己测试用用。

网友:
还是觉得我自己做的好看.

网友:
80G 120G IDE硬盘各一个需要看过来电话15306982603

win3311 -2 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
12楼,我减他2分,怎么我-2了?

网友:
这个没盖的还是不够安全...还是直接改成12VDC 的安全

网友(点评):
呵呵,做个盖套上也是是很简单的。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就是小了点14.1的

网友:
人才啊,学习了。

周杰伦维修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觉得12V供电的更安全,没必要用 交流电,只是测试用而已

网友:
我建议搞个外壳封装起来好,万一掉东西进去的话就爆炸了。那时就不好办了。我现在的显示器都是自己组装的,外接电源的,好简单。

网友(点评):
大家对交流电是不是有天生的恐惧感啊,爆炸不至于,呵呵。 外接电源就是个电源板密封起来而已。 这个我已经做了个壳套上了。

网友:
LZ能发些屏接口的脚定义上来吗?我也想玩玩

网友(点评):
这个百度一下好多的。

网友:
我正好有两个废屏,可以发挥余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