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几个电阻的型号········

楼主(2012-02-24):
求开关管S极5个电阻型号 IC是LD7575

网友:
显示器是方正19的

网友:
你没有告诉显示器型号和电路板上的编号,我看到一个用LD7575芯片做电源的显示器,在开关管的S级对地只有一个电阻,阻值是0.39欧,你那电路板上是用的5个电阻,你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A:
我找不到5个 1.5欧的电阻请问用一个0.3欧的水泥电阻行吗

网友:
这里的电阻一般0.22-0.47 3W的慢慢试。

网友:
这些电阻一般都是保护电阻来的,2R20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不到5个 1.5欧的电阻请问用一个0.3欧的水泥电阻行吗

可以的,但功率不要太小了.一般2--3W左右.

网友:
ok已经修好 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