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2不开机

楼主(2012-02-24):
明基S32不开机

分明是捣乱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原因能造成的,描述不清

网友:
要说清楚,不开机原因很多。比如有没有进水啊。等等

网友:
先量有没有待机电压 +3V 5V有没有?

网友:
有待机3,5V,用表笔点一下IO精整就可以触发,精整,谐振电容,还有精整两边的电阻换了还是一样,不知哪里的问题了
IO也换过了

网友:
先换适配器试下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晶振波形是否正常,看下频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