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每次开机 xp界面出现2次

楼主(2012-02-24):
如题 开机 出现XP滚动几次 闪了 又出现XP还得滚动几下才能登录
每次开机XP界面必须出现2次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很简单个方法,重做系统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先换个系统在说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试试安全模式下还会不会这样。。一样的话就考虑重做系统吧。

网友:
所谓闪如果只是黑屏几秒  那么是正常现象

网友:
纯属正常现象。。不必担心

网友:
这个是你用的 XP 系统优化问题 属于正常现象  你可以上网下载XP 优化注册表  重新优化下系统 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也不必在意这个

网友:
正常问题,不必担心。

网友:
运行没问题可以不管嘛

网友:
你重装此系统试试,也可以换个版本。
我的XP补丁打全了,开机滚十几圈呢。

网友:
跟系统没关系,重装还是一样

网友:
要说都你被别人说了。

网友:
你这个是正常现像,特别是一些老机器上最常见。

网友:
不影响正常使用,但感觉别捏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机器也不算老 2年不到 ,刚买的时候就这样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你换个Win7试试

网友:
我也想了解了解!!!先顶一个

网友:
你重装此系统试试,也可以换个版本

网友(2012-07-24):
楼主真是多虑了,也许就是你的机器配置低了

网友:
很正常,我做过的很多机子都有这种现象,滚几圈,屏黑一下,然后再出现滚动几圈出现欢迎界面。纯属正常,这应该和主板有关,只有小部份机子会有这种情况,但完全是正常现象。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