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昨天修的板子

楼主(2012-02-24):
这两天修的板子都是能上电,开始跑码了, 但都是跑一会烧CPU的MOS管,找不到原因,大家说一下烧MOS都是什么原因,我很郁闷那,

网友(点评):
pwm芯片,还有BST引脚,仔细的全查一下

网友:
MOS管要换,上、下管都要换。

网友:
电管问题 还有虚汗也能引起烧管

网友:
烧MOS上下管一般是电管管理芯片,从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更换上下管的同时最好电源管理也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