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0H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2-02-24):
机型:X80H

板号:A8TP

故障:开机掉电

         开机电流1.8A掉电。。感觉有地方短路,于是拆机发现无短路。不过CPU温度瞬间升高。
开机测1.05V正常。。VID测试正常。CPU电控更换无果。怀疑北桥,刚好手上有一个拆机下来的943GML,于是换上后再开机电流0.4 0.8 1.2停止,无法开关开机,怀疑北桥坏,再找一北桥换上后电流一路上到1.2A。
感觉已经亮机了。接屏试,结果内屏不显,无意中动了一下屏线,结果亮了。再检查。屏线。屏线坏。换之搞定。

附上图纸

a8j_mb_r11_1006(1).pdf

网友:
L修机很顺手。看来是老手了

网友:
那之前的两个桥是不是都换掉了?

网友:
我的天 楼主你的下载分要的也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