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连接可以上网通过路由不能上网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24):
几天前遇到了一个问题,好多人都没有解决最后找到了我。问题如下:两家人要同时上网买了新的路由配置正常,但是就是不能上网。但是通过猫可以正常上网。可能的原因是路由或是系统。但是路由是新买的tp--link路由。这个路由我觉得质量不错。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挂掉。下面就是找系统的原因了。有人说的直接重做系统不就完事了,但有些时候重做系统并不是客户想要的。你能在不重装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才可以。重装谁都会。开始找方法。先打开本地连接看看。如下:

本地连接是这样的收发数据都为0,这个显然不正常。如果是路由的问题那么因该是有发送的。而没有收到到。所以下面检查下有不没有不正常的协议。打开本地连接属性如下所示

协议正常点到internet协议(tcp/ip)里看看家用宽带要自动获取ip才可以。如下所示:

这些都是正常的。通过宽带连接也可以上(就是用猫),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我想到了是不是路由限制下面打开路由看看。

在这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路由不同密码也不同。)进入后克隆下mac地址看看好使不(因为现在好多网络运营商都做了限制只有一台机子可以上网不允许通过路由来共享上网)

保存重启路由。但是还是不行。

于是我打开的服务,查看之后发现了问题所在,如下所示:

找到dhcp client这个服务打开发现被停止了。正常应为自动。并启动

这是一个。过来之后就可以正常上网了但还有一个地方得改下。

第二个,如果不改可能会出现某些网页无法打开的现象。

网友:
获取不到IP地址也可以手动输入的,没这么麻烦的吧,还是系统的问题最后!

网友:
强人一个,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重做系统了

网友:
LZ你遇到的 这种问题  要是 单位的,话。可以要他 100大洋,因为单位的机子,有自己的软件,重装这个软件 就没有办法用,私人的话,能从装 就重装,问题可以简单化,要不你手工钱的时候,他还给你说,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你还收我的钱 啊

网友:
这个是用GHOST恢复的系统吧?把不少服务都停掉了,不过楼主这个事例值得学习

网友:
呵呵,一般都是直接重装系统好收钱,

网友:
真正找到了问题的原因,我来顶你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精神很好,值得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过 路由不能上网 猫能上网 是电信限制的问题 因为原先是老68元包月的 后来有多交了20元 改成了88 元一个月后 就能使用路由器上网了 这个列子遇到过好几个

网友:
重装系统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这个也太麻烦了,指定个IP和DNS不就行了嘛

网友:
多数是电信局封IP导致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电信就是不如网通地道。修电脑的这个问题经常遇到的呀!

网友:
手动输入IP不就OK了

手动怎么不试试?

网友A:
不知道手动输入IP跟dns行不行。。。

网友:
以前碰到一个电信修完后,拔号能上,路由不能上,看了下,系统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进路由发现电信那些家伙把拔号方式改了,恶心人呐。

网友:
哈哈。不是单位是个人。不过请了好多人没有解决最后才找了我。我也想从做来着,不过我遇到软件问题一般是不喜欢重装的找到问题才可以收获知识。收了50元。你们说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手动输入IP跟dns行不行。。。

不行。(不过也可以做实验那天我没有试)家用的路由在路由里设置后可以但这个案例里关键的服务没有启动dhcp(动态主机控制协议)这个不启动自然获取不到ip。还有下面的dns client(这个不启动会致有些网页无法解析从而不能访问)。指定静态ip和dns局限网用的多些。家用路由出来的最好用dhcp自动分配。这个可靠些。因为有时自动分配的ip会出现不能正常上网的现象。

网友B:
呵呵,实在不行把路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再进路由重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实在不行把路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再进路由重设置

你没有搞懂  啊    别人 是 一台机器  上不了 网,不是 所有的 机器 啊    ,怎么关路由器 的问题 呢

网友:
TP路由器默认IP地址为192.168.1.1,用户名和密码为admin。
浏览器打开192.168.1.1,如果打不开就把本地IP地址设置成192.168.2-255之间任意地址。
WAN口设置好拨号规则和上网账号密码

DHCP服务设置一下,地址池条目只能设置100条以内

重启路由器,连接上网后能看到自动搜索到的DNS服务器(每个地区、每个营运商提供的DNS地址都不一样)

下面开始设置本地网卡网络属性。IP地址设置为路由器里DHCP IP段里的任一IP。子网掩码都是255.255.255.0。 网关为路由器的IP地址,192.168.1.1。DNS为路由器里搜索到的地址。

自动获取IP地址无法适用路由上网时,此方法适用于所有路由设置。

网友:
那你有没有查过那台上不去的机子的内网IP是多少呢??像你上面说的,别的机子都能上是吗?那就不是路由的问题了,查线和上不了网的机子

网友:
有时候 网络尖兵封路由 怎么搞都不好使
磊科的路由还有防封杀的功能。

网友:
手动输入时最好的~!。。。。。。。。。。。。。。。。。。

网友:
一般的GHOST 系统不会吧这两个服务关闭的,包括我自己做的系统都没关闭着两个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