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1

楼主(2012-02-24):
DDR2量得时钟只有 0.5几其他电压都正常  想知道到内存槽的时钟电路怎么跑

网友:
0.5的时钟电压正常了

网友:
刷刷内存槽

网友:
刷刷内存槽,刷刷BIOS,压压桥!

网友:
建议刷BIOS

网友:
内存 换条试试呢

网友:
蓝色小披风 -4 严禁灌水,如不知道换内存啊

网友:
LZ  换条新内存  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一试,洗一洗槽,再者BIOS了

网友:
是什么主板,具体型号都没有。是不是AMD的主板

网友:
换内存,清槽,刷bios,加焊北桥呵呵。

网友:
用波波打波形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板子,intel,还是amd的。

网友:
内存不过第一确定内存槽有没有坏,第二供电跟VTT。 第三。到南桥的两条线,第四北桥以及边上的零件,   AMD的 32。768不正常也会引起跑C1

看到最完整的。。

网友:
内存时钟频率又北桥芯片输出或或单独的内存时钟芯片提供!

网友:
是什么主板呀?AMD 还是英特尔。否则无法回答呀

网友:
检查北桥的工作条件,查看北桥是否输送1.8V给内存

网友:
先测电压 在换内存  在压北桥用手  清BIOS 不行在刷BIOS

网友:
估计是AMD的板子

网友:
还是看看北桥

网友:
如果是nf板子就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如果各个部位电压正常    就肯定是BIOS了

网友:
如果是AMD 的先压下座子,inter的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查下spd电压

网友:
2代的,时钟0。5V是正常的

网友:
先刷BIOS!后动桥!

网友:
先刷刷干净在看

网友:
加焊一下桥,如不行则刷BIOS!!!!

网友:
1.清槽 2.刷BIOS,3.压北桥(INTER)或CPU座(AMD)

网友:
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NF4板大部分是桥虚焊!

网友:
..桥的可能大点吧...然后再刷BIOS..

网友:
时钟电压是正常 的